楼主(2019-04-14):
一个自动档代步车,十年的老车了,跑了二十几万公里,想换吧,感觉口袋里有点点紧张,所以就这么开着。
将近有一年多了,在堵车和等红灯时,或者开空调低速带刹车龟行,动不动就会死火,发动机一抖一抖的,快速行驶过程中基本正常。去了4S店维修,换了节气门,换了火花塞,再换了点火线圈,这发动机抖的还是抖,带刹车该死火的还是死火。
由于又能开得走,路上也没有抛过锚。就这样又混了年把时间。现在都不想再修了,想卖了,但又卖不了几个钱。
前些天,放在那里有一个星期没有动过,由于急时要用一下车,去发动的时候,发现电池又没有电了,打不着火。于是又叫修车的来换了个电瓶。这样又天天开,天天跑。
昨天我突然发现,怎么等红灯时没有死火了????感觉这几天好象是没有死火的状态出现。于是又专门上坡开空调试车,也不抖了。才想起来这些天天天开着,也没有以前那个现象发生。
这才发现原来那个发抖是电池的问题,十年的电池,老化了。在等红灯时发动机低速,发电电压低,电池老化造成电压不足,也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因为电压不足而引起动作不良,弄得发动机一抖一抖的。

网友A:
发动机高压点火线圈

网友B:
汽车上电瓶5~6年就好换了;

网友C:
难道没有电池电量指示?低速启动的时候,电池灯红一下?

网友D:
10年头一次换电池?表情容量大吧
俺的36ah,别说7天没用车,有个3-4天就要搭线,只因装了OBD(30ma变140ma),弄了个遥控断电器,忘断电,新电瓶一周长假,将电瓶耗的应急宝也失灵。
平时不做节气门,油路,气路清洗?三元是不是也没清洗过压。
发电低不低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不抖了,我认为是换了那几件的功劳。
定期清理积碳(看看拆下的火花塞,节气门,排气管),过滤勤检视,脏了就换。
跑跑高速,抵挡高转速,这个小假特意用三挡巡航100,累积跑了半个小时。
添加剂事故好东西。

网友E:
楼主这台是什么车,十年都不要换电池

网友F:
电池质量不错,能用10年

网友G:
什么车,十年不换电池,一般3年左右就要换了

网友B:
也要靠平时保养,发动机关了如果开空调或音响时间长了,电瓶亏电,次数多了损害很厉害;
我的6年,最后车早上停了,下午去开就不能发动了,车上一直备了个可以起动的充电宝,用了一个月太烦了,直接去换了新的电瓶;

网友C:
俺原来的车,别克凯越,电池杠杠的,后来卖给亲戚(当然我开的里程少),都赞叹不绝,再后来换了(冬天费劲),算来也得用了十多年.大家为什么都说用不了呢?

网友H:
楼主有没有换过燃油过滤器?
这个堵了也有怠速抖动的状态!

网友I:
看来楼主汽车电瓶质量杠杠的。

网友J:
车子抖动厉害,才4万多公里,两年多时间,唉,直接郁闷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车子抖动厉害,才4万多公里,两年多时间,唉,直接郁闷到底

一般抖动故障:节气门,火花塞,点火线圈,这次加了个电瓶故障。
两年时间还在保修期内,可以找4S店维修的,这属于保修范围。

网友K:
电池不存电到那个程度仪表台应该会报警啊

网友L:
吴老板厉害,十年前就买车了; 话说10年的车也该换换了,你做的设备用10年也该报废了

网友M(2021-05-25):
检查汽油泵和汽油滤清器

网友N(2022-07-26):
发电低不低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O:
啥牌子的电瓶,那么耐用?

网友P(2022-10-02):
当年有一台长安面包车,启动不了机就用扳手拍拍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