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一台变频器做主机,带动一条长百米链条,以40HZ做环绕运动…

另一台变频器比速不一样,带动1米多链条,要追随主机的速度,使两台变频器输出链条的速度达到几乎一至…
实际运行中,链条会一快一慢的运转,随速度和阻力的变化,会使变频器的频率不变时也会快慢无规律…
请问大神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变频器上加编码器反馈,或者输送带上加测速装置

网友B:
试下主机速度控制输出AO信号给从机AI,从机做力矩跟随,或者下垂控制,实在不行变频器厂家一般有配套同步卡,最后不行再照1楼那样。

网友C:
一台电机带动一条长百米链条,链条会一快一慢的运转,随速度和阻力的变化,会使变频器的频率不变时也会快慢无规律

这个应该是属于机械上的问题,如果这个改变不了,可以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采样或者直接在传动部位采样主机速度,但这两种方式都是滞后的了,最好是从源头解决。

网友D:
问题没说明白吧?是想追踪两个电机的输出线速度一致?这需要先速度测试的传感器。然后两个电机针对同一个线速度实时控制、比较、修正。

网友E:
要同步前面的,后面的需要得到前面的实际运行速度信号来做依据,这个还要和实际的机械安装有关,电控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网友F:
用PID控制,总不至于被控的一台发现速度慢了,立即加速,发现快了,立即减速吧,总之一句话,就是提前动作,也就是说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