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插口有什么窍门吗

楼主(2019-04-14):
这种对插有时候拆下来再装上去就特别难,请问有没有啥窍门啊

网友A:
用镊子辅助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镊子也是非常麻烦啊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只要针没变形,小心点还是很容易装入的;

网友C:
一边看着一边插入,不要蛮用力就行

网友D:
拆西门子的PLC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插针,感觉还好啊

网友E:
一直都很好插啊,就是担心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F:
海利普小功率变频器也是这样,拆容易,安装比较麻烦,老对不好。

网友G:
不是应该左一下右一下就进去出来了么!基本这个看眼神好不好,先目测针脚歪没歪!

楼主:
在针歪了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