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威纶触摸屏为什么显示不了32位的数值,已经设了32位UN了

楼主(2019-04-14):
程序里面好多32位数值在触摸屏显示不了。
另外在触摸屏用位元件驱动PLC的32位元件计算,然后在屏幕上显示数值,也没显示,我在PLC中模拟,是可以运行的,
数值元件在触摸屏中也已经设置了32UN,只要屏幕一按驱动,就全是****,我感觉这两件事是一个毛病,就是不知道出在哪。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数值格式不对吧?建议楼主修改一下

网友B:
你这是小数了,那格式里面有没有浮点数的选项?

网友C:
PLC里面是浮点,触摸屏里也要选浮点才行

网友D:
格式里改成32-bit Float就行了,你选取的格式不正确;

网友E:
要设置32-bit Float,你那个是32位无符号整数

网友F:
plc程序是浮点数,触摸屏你选择的是32位无符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找到原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浮点格式错了

网友G:
PLC程序里是浮点数格式,而触摸屏选择的32位整数格式!上下格式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