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hz方波带pc817波行问题

楼主(2019-04-14):
如图蓝色波行是817的1/2二脚输入波型,上面是817的3脚接发光二极管的波型,感觉不对,想黄色下面平直要怎么弄,817四脚12伏正,三脚接白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A:
没什么不对的,有电容不就会这样了

网友B:
电路发来?有没有电容?输出只接纯电阻的波形?

楼主:
嗯,输出就是四角接正12伏,三脚接发光二极管正极,二极管负极接地,波型是二极管正极处测的的,我的本意是想模拟一个每分钟500转的npn常开的接近开关信号的电路,有懂得给点建议或只接发个图那就更好了,

楼主:
上面的波型是817的输出波型,下面的才是1/2二脚的输入波型

网友B:
我的意思,你把led换成电阻试试.电源用更好的电源或者电池试试.
如果还是这样,那说明817有问题,那再用别的光耦试试.
总之,代换方法,找问题.总共没几个元件,我觉得有1个小时应该可以得出结论.
楼主有示波器,真是好东东啊.示波器两个通道也换换测量一下?

网友C:
输出有分布电容,形成了积分电路。把输出的电是阻减少,破坏掉分布电容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因有别的事耽误等有空改好在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