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过程连接为螺纹安装的压力表、压力变送器、热电偶、热电偶、双金属温度计在安装时都需要垫片,仪表工必须熟悉这些垫片规格。

本文所涉及的仪表垫片规格均针对于过程连接为螺纹安装的压力表、压力变送器、热电偶、热电偶和双金属温度计,不包含过程连接为法兰的仪表的垫片选用。

仪表垫片选用应注意问题
正确选用仪表垫片是保证设备无泄漏的关键。选择仪表垫片必须满足介质工况(介质的物理特性、压力、温度、操作条件、连续运转周期长短等)且保证密封介质不渗漏和不被腐蚀,能长期经受温度、压力、腐蚀等因数的作用,仪表垫片在长期使用中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明显:仪表垫片都有其最高使用温度,温度升高会使垫片材料软化、蠕变、应力松弛现象,垫片机械强度和密封能力下降。反之亦然。仪表垫片材料都有极限使用温度和压力要求,仪表垫片在极限值条件下使用则无安全可言。

压力表垫片规格及材质
①压力表螺纹规格
◆按照GB/T 1226-2001《一般压力表》规定:压力表螺纹规格有60°细牙普通螺纹M10×1、M14×1.5和M20×1.5三种,安装公制螺纹的压力变送器需要压力表垫片。
◆过程连接采用55°非自密封圆柱螺纹连接的压力表,其压力表螺纹规格有G1/8″、G1/4″、G3/8″、G1/2″和G3/4″几种
◆过程连接采用55°密封圆锥管螺纹连接的压力表,其压力表螺纹规格有ZG1/8″、ZG1/4″、ZG3/8″、ZG1/2″和ZG3/4″几种
◆过程连接采用60°美制密封圆锥管螺纹连接的压力表,其压力表螺纹规格有NPT1/8、NPT1/4、NPT3/8、NPT1/2T和NPT3/4几种

②压力表垫片规格及材质
◆压力表螺纹接口M20×1.5时,选用的压力表垫片规格为φ18×8×3(外径×内径×厚度)。绝大多数工况均选用聚四氟乙烯压力表垫片;加氢装置压力表垫片高压部分全部选用铝垫片(常见于SEI、LOPEC、诚达、天辰、上海一工院设计图纸);热电厂用压力表选用退火、规格为φ18×8×3(外径×内径×厚度)紫铜压力表垫片。注意:紫铜垫不能作为瓦斯管道的垫片。
◆压力表螺纹接口M14×1.5和M10×10时选配的压力表垫片规格有待补充。

固定螺纹安装热电偶垫片规格及材质
过程连接为螺纹的热电偶(热电阻),常见螺纹规格有为M27×2、M33×2、M16×1.5、M12×1.5、G1/2″、G3/4″和G1″外螺纹,对应的热电偶垫片规格如下:
◆热电偶为M27×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43×30×3(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为M33×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50×34×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为M16×1.5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32×18×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为M12×1.5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28×14×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为G1/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35×22×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为G3/4″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43×30×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为G1″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51×38×2(外径×内径×厚度)
◆铠装热电偶为卡套法兰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25×10×2(外径×内径×厚度)
◆带切断阀的耐磨热电偶法兰安装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102×49×3.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偶垫片材质选用通常按此要求:当温度<350℃,压力<4.0MPa时热电偶选用石棉橡胶垫片;当温度<600℃,压力<6.3MPa时热电偶选用石墨复合垫片;热电厂用热电偶一般选用紫铜垫片(退火后使用)。

固定螺纹安装热电阻垫片规格及材质
过程连接为螺纹的热电阻,常见螺纹规格有为M27×2、M33×2、M16×1.5、M12×1.5、G1/2″、G3/4″和G1″外螺纹,对应的热电阻垫片规格如下:
◆热电阻为M27×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43×30×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为M33×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50×34×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为M16×1.5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32×18×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为M12×1.5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28×14×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为G1/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35×22×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为G3/4″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43×30×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为G1″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51×38×2(外径×内径×厚度)
◆铠装热电阻为卡套法兰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25×10×2(外径×内径×厚度)

热电阻垫片材质选用通常按此要求:当温度<200℃,压力<4.0MPa,腐蚀介质时,热电阻选用聚四氟乙烯垫片;当温度<350℃,压力<4.0MPa时,热电阻选用石棉橡胶垫片;当温度<600℃,压力<6.3MPa时,热电阻选用石墨复合垫片;热电厂用热电阻一般选用紫铜垫片(退火后使用)。

双金属温度计垫片规格及材质

双金属温度计即使和热电偶(热电阻)有相同的安装螺纹,因双金属温度计螺纹密封面位置与热电偶(热电阻)螺纹密封面位置不同,故双金属温度计垫片/安装凸台和热电偶(热电阻)垫片/安装凸台不能通用,更不能混用,使用时必须严格区分。
◆双金属温度为M27×2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22×14×2(外径×内径×厚度)
◆双金属温度为M27×2内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为φ22×14×2(外径×内径×厚度)
◆双金属温度为其他螺纹时,选用的垫片规格有待补充。

双金属温度计垫片材质选用通常按此要求:当温度<200℃,压力<4.0MPa,腐蚀介质时,双金属温度计选用聚四氟乙烯垫片;当温度<350℃,压力<4.0MPa时,双金属温度计选用石棉橡胶垫片;当温度<600℃,压力<6.3MPa时,双金属温度计选用石墨复合垫片;热电厂用双金属温度计一般选用紫铜垫片(退火后使用)。

直连式压力变送器垫片规格及材质
直装式压力变送器常见安装螺纹有M20×1.5外螺纹、NPT1/2螺纹等,NPT螺纹不用垫片,非自密封圆柱螺纹的直连式压力变送器均需要使用垫片。
◆压力变送器螺纹接口M20×1.5时,选用的压力表垫片规格为φ18×8×3(外径×内径×厚度)聚四氟乙烯垫片。注意:紫铜垫不能作为瓦斯管道的垫片。

差压变送器三阀组垫片规格与材质
差压变送器配套三阀组腰型法兰处垫片规格为φ24×17×3(外形×内径×厚度),聚四氟乙烯垫片。

仪表活接内部用垫片规格与材质
◆1/2″活接内部用垫片规格为φ26×18×3(外形×内径×厚度),聚四氟乙烯垫片。
◆3/4″活接内部用垫片规格为φ33×24×3(外形×内径×厚度),聚四氟乙烯垫片。

一些特定场合使用的仪表垫片材质选用需要大量实践经验支持,广大网友如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尽可能在留言区分享,让本文内容更加丰富,让大家共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