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时产量统计怎么做?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2019-04-15):
这种分时的产量如何做,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有大佬搞过吗,求教下思路

网友A:
先把时间读出来,就时间比较,再计数(加1指令比较好)。。

网友B:
是不是威纶屏,用 资料取样 加 历史数据显示 应该也可以

网友C:
这统计够详细的了。分的这么细

网友D:
最好外接U盘或者打印机,这样有助于查看

网友E:
什么屏或者什么人机软件?
这个做一个半点(n:30)记录就行,出来就一小时相减.

网友F:
前几天做过每天记录产量的,OEE统计,开机时间,运行时间,故障时间。调试时间。。感觉特别麻烦。
HMI 是力控的软件,变量要手动添加。。。后来不了了之。。。
我是D**0-D*09 这样,10个D记录当前时间,以及其它值,NG品,OK品。。。。
如果全部显示出来,太多变量了。。。做了简单的查询,用的间接寻址搞的,写入也是间接寻址

网友G:
时间段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产品计数是否可以实现!
只要这个能满足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H(2019-07-23):
刚在查看别人的回复,发现了这个好帖,不错呀,奖励标记一下,回复很认真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