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如图:现在要测试图1中A--B,亮角的阻值。图2是产品,有三个图1那样的片子,就是要测试3组电阻值,电阻值在100欧范围内。
要求:将产品上3个片子的电阻值测试出来,如果在允许范围内。需要将电阻值喷码到产品侧面。同时也要将产品喷上流水号。每个产品对应一个流水号。如果测出的电阻值不在范围内,产品NG掉不用喷码。
现在想到的方案是:选择低阻值多路电阻测试仪测试。将测试出来的电阻值读出来保存在到PC的EXCEL表格。同时在PC 上自动生成一个流水号。再将流水号加读出的电阻值通讯给到喷码机。喷到产品上面。
问题是:1.需要增加一台工控机,用于存档数据和中转数据给喷码机。
       2.需要在PC上写上位机软件实现读写数据功能。咱不懂这个。
       3.暂时找了好几天没找到带通讯的喷码机。就是能把数据能传进去的设备。有也很贵要4-5W。老板不能接受。

想问问大家:1.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喷码机。或用过这种方案的可以推荐推荐。价格最好在1W以内。
           2.如果不用工控机。能不能把数据通过PLC读出,存档触摸屏。再通讯给到喷码机。
           3.或者直接让电阻测试仪直接与喷码机通讯。把数据给过去。这种方案能不能实现。

先谢谢大家!望各位大神给小弟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胜感激表情表情表情!!!

楼主:
电阻测试仪已找到过一些厂家,功能可以实现。价格也可以接受。但是上位机软件需要找人来做,软件与硬件一起价格要1W左右。只是把测出的阻值读出到PC上存档。

网友A:
上位机可以用组态软件做,弄一台普通电脑就行,这个成本4000元就可以了。喷码机没接触过,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可以?

网友B:
喷码机加监控总价1W?
难道技术就不要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件加软件一起1W左右。不包括跟喷码机通信。这个软件是厂家已经开发好了的。卖给你用就要几千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可以?

可以,不过用开发好的专用软件,那就还是用专业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C:
检测数据要存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的
那就建议用上位机软件,这样有利于存档。
楼主熟悉那个品牌就选那个品牌。
如果没有熟悉的可以力控,组态王,紫金桥

网友E:
这个点也不多,pc+组态软件比较合适,比plc触摸屏灵活,而且数据存储方便.pc几千元,组态软件几千元.但是做这个项目,编一些程序界面,估计也要点钱.

网友F:
喷码机你是准备用大型的还是手持式的?
大型的你这个价格就肯定不行!
手持式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手持的看了。没有通讯接口。数据传不过去。也没有要什么大型的。只要能通讯把数据传过去。能达到喷码效果就好了。流水线都有了。只需要一个喷码机装上去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组态软件要另外收钱?没有不用钱的吗。没用过组态软件。PC可以买配置低一点的。主要起数据存档和数据中转用。估计2-3K可以搞定。现在是电阻测试仪+上位软件差不多要1W左右。在加上喷码机。就要2W以上了。成本太高,老板不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建议。组态软件没用过。得花点时间才能上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喷码机不用监控。只要这边能把数据传过去,。实现所需喷码内容喷码就好了!现在是这个喷码机不好找。没有合适的。

网友H:
有带232通信的喷码机,但价格约10W。

网友I:
如果工作环境不恶劣,pc+组态软件可以接受。组态可以国产,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H:
10W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环境用PC没问题。如果组态软件还要钱。那还不如直接找人自己开发一个上位软件,价格也是几千块。

网友J:
工控机要干嘛?
PLC不是可以插卡吗?

网友K:
真是内行看门道,但是大神

楼主(2019-05-29):
现在方案已经确定了。利用视觉的工控机做中转站。另购工控机成本省了。工控机分别与PLC,电阻测试仪,喷码机通讯。PLC给指令工控机读取测试仪数据。工控机读取数据返回给PLC,PLC再做逻辑处理。处理完毕,再传回工控机。工控机再把数据存档并发给喷码机,再发指令给PLC,表示喷码机数据传输完毕,PLC执行喷码工作。
一开始想用PLC来做。两台仪器做从站。由于只有232通讯。没有站号。,只能做自由协议,轮询。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传输数据错乱。所以还是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谢谢大家的建议。本帖可以结贴了,麻烦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