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一直使用台达WPLSoft软件,做的工程项目也是简单的主站(DVP48EH3)+分站1(DVP24ES)+分站2(DVP24ES)+……+分站N(DVP24ES)的结构形式。最近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必须使用台达ISPSoft软件。
官网下载ISPSoft 3.07软件,安装(win10企业版 LTSC  企业长期服务版64位1901),直接使用ISPSoft打开原来WPLSoft做的项目,兼容性还不错,梯形图大体100%转化了过来(也许是我原来WPLSoft下做的项目比较简单)。
打开ISPSoft使用索引——DELTA_IA-PLC_ISPSoft_UM_SC,开始学习。
先把WPLSoft下写的一整块梯形图源程序按照逻辑分割成6个程序组织单元,这一步没问题。按照使用索引说法,程序执行时按照“工作”排序1-2-3-4-5-6顺序扫描(形式上分了6块,便于检查纠错,实质上扫描执行还是按照顺序连接成一整块执行,与原来WPLSoft下写的一整块梯形图源程序无异)。

使用跳转指令,完成开机5s内不执行逻辑,程序直接跳转到末尾,5s后再按顺序执行逻辑。程序开头使用CJ指令,程序末尾设置卷标,完成后编译,报错。最后在5个程序单元中均在开头使用CJ,末尾设置卷标,类似接力的形式达到了从程序起始位置跳转到末尾位置的目的,编译通过。

将以上编译通过的程序下载,下载完成99%时ISPSoft 软件报错,PLC红色ERROR指示灯闪亮。

问题:
1.学习ISPSoft,除了软件帮助里面使用索引PDF文档,还有没其他好的入门级资料?
2.在ISPSoft环境下,想使用CJ指令直接从程序开头跳转到结尾,但程序又分了好几个组织单元,那么CJ跳转时到底该怎样做,我想的“接力”跳转可行吗?
3.目前编译没错,下载时遇到的报错问题,怎样判断?大概什么原因造成?

下载报错截图如下:

网友A:
仅之前稍微看过,未用过这么复杂的;
关于ISPSoft的手册,有PDF单独的文档(电子版),但应当与软件帮助里面的使用索引相同(“使用索引”好像也是单独的文档)。

关于编译通过而下载出错,或者可以试试之前较为稳定的版本,或者用另外的程序试试看(比如不含CJ指令时)。

网友B:
自带帮助应该最好吧.
一般plc不采用程序转移指令.
要不把程序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基本确定应该是ISPSOFT不容许CJ指令在不同的程序组织单元中跳转。1-2-3-4-5-6个程序单元,需要在1的开头跳转到6的末尾,目前暂且按照我帖子中的办法采用接力赛的方式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跳转到目的地了。

网友C:
ISPsoft当CPU报错后,可以查看错误码的,在底部就有error的错误码,然后查询那PDF手册看看错误码对应的错误信息,按照提示纠正错误即可。
不对,好像是选项/工具来着,里面有CPU信息,哪里详细的记录了CPU的每一次故障和错误,哪里有错误码的,对照文档即可查询错误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编译后在底部编译信息里面有告诉错误码,但我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有关错误码对应信息方面的资料。仅参考软件帮助里面的PDF文档,找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基本确定应该是ISPSOFT不容许CJ指令在不同的程序组织单元中跳转。1-2-3-4-5-6个程序单元,需要在1的开头跳转到6的末尾,目前暂且按照我帖子中的办法采用接力赛的方式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跳转到目的地了。
奇怪,条件执行其它plc都可以放在子程序里的啊.反正很少用程序跳转指令.

网友D(2019-06-17):
台达烂的一比;有个项目用AH500;连技术支持都没有。

网友E:
我用仿台达的PLC时也这样,把下载界面的注释去掉,不要勾选,试下。

网友F:
把跳转指令从我们的程序中赶出去。用台达的都是高手,哪里需要技术支持!

网友G(2021-04-14):
楼主还在吗 我能加你请教几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