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背景:我这有一个液压站,油泵电机是普通电机。油路经过一个比例阀后分成两路,每一路上先经过一个液压阀(上面有压力检测0-250bar),然后再经过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控制油缸伸和缩),最后到液压油缸上,液压油缸上面各有一个拉力传感器。
20分悬赏,已用10分

楼主:
我去,怎么就发出去了,还没说完呢。
只有在这接着说了。
我的目的是想给定一个拉力,然后两个油缸都平衡在那个拉力附近,拉力一般在10-20T吧,PLC为欧姆龙CJ2M-CPU13。我本来想的是,用类似温度的pid控制那样,打开油缸拉的那个电磁阀,然后根据设定值和采集到的拉力,对比例阀进行pid控制。但是这个貌似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比例阀控制了两个回路,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在这里请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哈,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思路,还有就是我可能对液压和pid没理解对,也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把你的油路图发上来

网友B:
二个油缸,最好的办法是独立控制,二套独立的系统。前二天我让别人设计了一套液压系统,他就是做成独立的了。

网友C:
再加一个比例阀,这样两套就独立控制了

网友D:
两个油缸还是用两套比例阀和传感器单独来实现好了,用一套比例阀你就还得加流量阀,控制也不准确,调试也麻烦,何必省那钱呢

楼主:
这个液压站没得油路图,我曾经要过,厂家说这个那么简单没得油路图。如果能做成独立的当然好,关键是这个液压站是领导定的,也没问过我们。
加流量阀是啥思路?
这个控制精度不高,只要尽量平稳就行了,这个是用来配重和平衡的,所以我需要给一个拉力,然后让两边拉力平衡在这个附近。我在想可不可以这样做,控制的时候同时打开两边的液压阀,然后调节比例阀,两边的液压拉力应该大致差不多,我取两边拉力的平均值来当拉力的反馈值,来控制比例阀。然后再做个保护的旁路程序,比如两边拉力值偏差大于多少了就关闭液压阀并报警。

网友E:
可以一试,做个死区判断,在设定值一定范围内不动作。
+10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实在的,还没做过PID程序,看了点资料,一知半解的。不过你说的这个pid死区倒是很有益,不知道欧姆龙的支持不,需要看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