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DNS解析就是把你的域名解析成一个ip地址,服务商提供的dns解析就是能够将你的域名解析成相应ip地址的主机。这就是DNS域名解析。

DNS解析出现错误,一般是我们把一个域名解析成一个错误的IP地址,或者根本不知道某个域名对应的IP地址是什么时,我们就无法通过域名访问相应的站点了,这就是DNS解析故障。出现DNS解析故障最大的症状就是访问站点对应的IP地址没有问题,然而访问他的域名就会出现错误。

如何判断是否出现DNS解析故障

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后回车,输入“nslookup”回车,在输入你的域名,如(www.enkj.com),如果出现DNSrequesttimedout,timeoutwas2seconds的提示信息,则说明DNS确实出问题了,如果DNS解析正常的话,会反馈回正确的IP地址,我在家就能返回正确地址,则说明家里这个网的DNS解析正常。

如何解决DNS解析错误

1:更换本地DNS的方法

目前国内电信运营商通过使用DNS劫持的方法,干扰用户正常上网,使得用户无法访问,(例如弹出广告窗口),所以我一直在使用GoogleDNS,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电信运营商的流氓行为,还可以解决域名无法访问的情况。

小技巧:点击开始->设置->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TCP/IP协议->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在框中输入“8.8.8.8”和“8.8.4.4”断开,从新连接网络即可,并且没有电信、联通(原网通)等DNS劫持问题。

2:修改HOSTS文件的方法

如果我们希望把某个域名与某个IP绑定,就可以通过修改HOSTS文件的办法:“开始->搜索”,然后查找名叫hosts的文件。或路径为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都可。用记事本打开,在下面加入要解析的IP和域名即可。(修改HOSTS文件则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在用)

小知识:每个windows系统都有个HOSTS文件,它的作用是加快域名解析,方便局域网用户,屏蔽网站,顺利连接系统等功能。

3:清除DNS缓存信息的方法

“开始->运行->输入CMD”,在ipconfig/?中有一个名为/flushdns的参数,这个就是清除DNS缓存信息的命令,执行ipconfig/flushdns命令,当出现“successfullyflushedthednsresolvercache”的提示时就说明当前计算机的缓存信息已经被成功清除。接下来所有的DNS缓存都会重新加载。

转自http://www.cnblogs.com/

网友A:
技术贴,希望用不上,哈哈

网友B:
这个可以收藏备用,

网友C:
现在很烦那个flash补丁老是弹广告出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装个浏览器插件就可以清除了!

网友E:
这个很有用,收藏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装个浏览器插件就可以清除了!
请上个教程

网友G:
这个有用,收好。

网友H:
这个知识点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