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生成宏中没有从宏项目?

楼主(2019-04-15):
各位用EPLAN的大神能否给解释下哪出错了。
我新建项目是宏项目。
为啥我的 工具-生成宏 中没有从宏项目?

网友A:
那个项目不是宏项目,设置宏项目即可

楼主:
我的项目创建的是宏项目

网友B(2019-05-28):
使用 项目数据--宏--自动生成 实现..
2.7 版的位置变了..
我搞了2天才发现.

网友C(2020-03-3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为什么宏项目中的 中断点 不关联呢?安装布局图里也不接线。

网友D(2020-05-14):
没有定义宏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