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我想要一个按钮写入设备数据,但只能在信息窗口上看到写成功,请问如何在开发的地方获取“写成功””

网友A:
请问,您上一贴最后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另外,组态王跟您什么关系?

本帖提问太不详细了吧?

网友B:
建议楼主上传照片看看,另外软件版本和品牌也要说清楚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通讯(写入)位来得到,或者用写前后的比较来获取写成功.
要不然,只能通过数值发现读写结果.出现连接不了,读取问题,值会显示无效问号?;写值不成功,肯定写的值不会变化,写成功肯定就变了,按你写的值了.
另外,如果是通讯的话,有些驱动有err通讯出错变量.

网友D:
做个对比吧。

写入的寄存器D1,暂存寄存器D2。

如果检测到D1不等于D2说明就写入新值,ON一个标志位, 并且把D1值复制到D2。

标志位延迟OFF。

应该逻辑上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写成功之后在读取,时间间隔会不会太久 ,毕竟不止读一个数据,而且有时候会读取的时间间隔设置几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nfigODBC(nDatatbasetype, szAttributes);配置数据库
Datatbasetype:数据库类型,目前支持 Access,SQL server  该参数为 0
时表示数据库类型为 Access,参数为 1 时表示数据库类型为 SQL server

ConfigODBC(0,"DSN=demo2\0DBQ=C:\Program
Files\kingview\Example\kingdemo1\SQL 数据库.mdb\0PWD=1234\0UID=shihf");
SQLConnect( DeviceID, "dsn=;uid=;pwd=");连接数据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懂 可以详细点?

楼主:
如何得到写成功这一结果

楼主:
如何在运行系统写成功,弹出自己定义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