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帮忙回答下,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三菱FX3U的PLC外加一个FX-232-DB板还有一个三菱触摸屏GT1000(上面有个232的串口)是不是我在市面上买根RS232的线就可以用了,到时候设置下COM口。

网友A:
GT1000你详细用的是哪款?

网友B:
GOT1000中,常用的带9芯232口的,链接方式如下图:

楼主(2019-05-17):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由于前段时间外出所以没看各位的回复,触摸屏用的是三菱GT1685M-ST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