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个2轴关节的机械臂,需要用到什么硬件?

楼主(2019-04-15):
如图
这样的2轴关节的机械臂控制,需要用到什么硬件?
PLC可以做吗?
或者QD75这样的模块?

网友A:
QD75可以,而且两个轴可以同时动作。模块再配上电源、基板、CPU、输入输出,
不过这个成本稍高些。
根据伺服转矩等再选择两个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部分知道做
主要是控制部分
一个FX3U加QD75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动的轨迹大概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部分知道做
主要是控制部分
一个FX3U加QD75可以吗?
FX3U和QD75没有关系,不好相互链接的,QD75是Q系列的定位模块,要配Q的电源模块、CPU模块、基板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这套硬件支持梯形图编写其它的扩展I/O点吗?因为还一些其它的气缸动作
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这套硬件支持梯形图编写其它的扩展I/O点吗?因为还一些其它的气缸动作
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支持的,要看具体的I/O点数、CPU的容量大小等,这样才能确定好具体型号,算出大概价格。

网友B:
用QD75D2之类的差不多了

网友C:
两个伺服电机,控制器可以用PLC或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这套硬件支持梯形图编写其它的扩展I/O点吗?因为还一些其它的气缸动作
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支持的,要看具体的I/O点数、CPU的容量大小等,这样才能确定好具体型号,算出大概价格。
扩展的I/O有8进8出,程序大概4000步以内

网友A:
如果是确定用QD75模块,那根据这个要求,选择个最简单的Q00UJCPU,这个自带CPU、电源模块、5槽基板,另外再QX40、QY40P分别为16点的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确定用QD75模块,那根据这个要求,选择个最简单的Q00UJCPU,这个自带CPU、电源模块、5槽基板,另外再QX40、QY40P分别为16点的输入输出模块。
有点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21-02-25):
楼主。你的这个机械臂最后做成了吗,我最近也有类似的需求。能不能共享一下,有偿的。QQ:373103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