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如何熄屏

楼主(2019-04-16):
各位老师,台达屏有问题请教,型号是dop-b10s411,我想让它在屏保一段时间后熄灭屏幕,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A:
软件里面,选项下拉菜单中的设置模块参数里面可以设定

楼主:
多谢了,我试下

楼主:
还要请教下,我具体怎么设定进入屏保2分钟后关闭背灯呢,才接触台达屏,问问题比较低级请见谅:)

网友B:
屏保时间设成二分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