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1;外包了一台CE认证的电柜选的电流表要700多(安科瑞PZ72-DE/C),十几个电流表以前我们一共才几百块,现在十几个都要1万了,所以求一款带CE认证的指针式电流表+互感器,请各位大神给个参考的。
2:还有个技术问题,我这电柜里面有变频器,他还给我配了个漏电开关,这样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吗?之前我都提出来的,他说我接地没接好,是这样子吗?
3:安全继电器SRB301MC的要7500,我主电路电流是250A的,要用安全继电器也不用这么贵把

网友A:
施耐德家的带CE认证

安全继电器是控制弱电回路的,主要给急停安全门安全开关、压缩空气总进气阀
不管你电源250A

网友B:
安全继电器SRB301MC的要7500

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安全继电器这么贵,7500,我看网上挂的价格才1200多,这家报价也太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这个电流表他们报的也太贵了,要700多一个

网友C:
正好也是要装CE的电箱,这个是电流表和互感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啥牌子的呀,面板开孔是45*45的吗?可以提供下型号吗?谢啦

网友C:
中文名好像叫瑞升,这个表的安装尺寸4个柱子的距离大概是65mm。它应该有各种尺寸的表吧,没具体了解过。这个型号就是BP-80.

网友D:
漏电下面挂变频器我倒是用过,但是最好还是把那个漏电电流和时间调大点。要不经常跳闸。

网友E:
漏电开关下挂变频,部分的变频器新机不跳闸,但时间长了会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常跳闸肯定影响正常生产了啊,电流调大了那是否漏电也无法判断啦,感觉变频器加漏电开关真心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也不行啊,配的是博士力士乐的变频器,想知道国外做带ce认证的电柜是如何处理漏电开关的

网友A:
我们就是外企,英国来的柜子,变频器不用漏电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英国的柜子带CE认证吗,能不能拍几张照片看看
电柜是威图的吗,通风装置是啥样的,空调还是轴流风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公司现在没有设备,都发走了。风扇既有轴流的也有空调的,都是威图自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