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现出现一个情况,我用压力值来停止电机,当Z轴上下直线电机向下运动时,当前端压力值超过我设的一个值时,我能准时的停止电机吗。我记得之前我弄得一个扭矩模式下的伺服,那时候好像用扭矩停止伺服时不稳,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稳不稳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位置控制,这个比较准确。
另外楼主要求精度多少啊

网友B:
停机可以停机,但是不会每次都是停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C:
模拟量是有波动误差的,看你这控制要求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