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软起正反转柜子设计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9-04-16):
这是一开关柜厂家做的软启动正反转控制柜,大家看看是否合理,全部德力西元器件。

楼主:
附件是二次图。

网友A:
软启动完成后,km1接触器自动转换成直接运行、同理,反转km2应与km1并联,下桩头反相,还要互锁保护,没看清楚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不好判断。

楼主:
抱歉,硬件跟不上,现场所拍,先不说二次回路,我个人觉得正反转切换的两个接触器应该在软启动器上方,而不是下方,在下方会出现一个问题,切换到旁路后软启动器的进出线会有相序不一致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吗?

网友C:
一次图都是画错的,二次就不用看

网友D:
正反转接触器可以接在软启下方,这个一次图有错,启动时正转,启动完成后旁路直接反转

网友E:
这图有点问题哦,换向应该在启动器前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烦请具体解释下,另外补充下,停机是软停机,不是自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有点问题哦,换向应该在启动器前端吧
请说下您觉得具体问题所在?

网友F:
突发奇想:这个软启动器不会有反接辅助制动功能吧?不是正反转。

网友G:
从软起切换到接触器的瞬间有没有相位角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H:
软启动 L1  L2  L3   R  S  T  不都是进线吗?  哈哈哈  咋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会,我是担心前一次软停没完成,下一次反向启动时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软起切换到接触器的瞬间有没有相位角不一样的问题
产品质量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启动 L1  L2  L3   R  S  T  不都是进线吗?  哈哈哈  咋整的!
差了互感器测量保护用而已,没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的话是不是达到工频了输出和电网的相位角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I:
这个软启动器的RST和UVW怎么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软启动器的RST和UVW怎么配的哦?
进出线跟说明书是一样的,RST与UVW是依次配对的

楼主:
目前的问题在于现阶段的反转功能,一点启动软启动器面板直接报过载/过流故障,而将电动机线反相后再用正转按钮启动倒没问题。
看了下启动回路软起动器的启动命令和接触器的通电命令都是由同一个几点起来实现,感觉欠妥,应该由接触器的动作信号来控制软启动器的启动命令或许更好,已将意见传达给厂家等落实。
另外两点意见
1)就是两次启动间隔时间的控制建议设置在10分钟以上,软启动器无法实现的话就加时间继电器
2)将停车模式更改为自由停车,我是担心正反转切换时像一拖多启动一样,使用软停车会出现缺相问题引起麻烦。

网友J:
4楼说的有道理,还有变频器的下端也不可以接接触器

网友K:
没看出有啥问题,正反转接触器接上接下没有区别,软起时的相序和全压运行时的相序也一致,

网友L:
有能看清图的嘛。都根据啥参加的评论呢?仅凭一次图吗??????????????????????????????????????????我也想分析一下。一次图画的有点问题。RST应接电源,其它没问题,关键是二次方案。昨天还配了一台15kw软起

网友L:
引用 楼主:
抱歉,硬件跟不上,现场所拍,先不说二次回路,我个人觉得正反转切换的两个接触器应该在软启动器上方,而不是下方,在下方会出现一个问题,切换到旁路后软启动器的进出线会有相序不一致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吗?
正反倒相在软起下面更好,要双重互锁,软起设置延时四秒以上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