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最近有个项目用5U的PLC,以前一直用3U的。GX works3已经安装好了,5U的跟3U的有啥区别,尤其是关于定位方面的?

网友A:
功能肯定是强大了。网口的了,自带modbus的
定位的没有太注意过比较。

网友B:
全方位的性能有提高,从本体上讲,定位有4轴,多一个轴,自带以太网、485接口,带2个模拟量输入,一个莫年龄输出。自带的以太网能支持三菱网络连接MR-JE-C  16个。
程序存储量也有增加。

网友C:
定位、通讯、CPU运算、指令、存储空间等各方面都提升了;

网友D:
这个区别还是有点大的,具体看手册吧,GX works3帮助里有自带手册的

网友E:
其他没留意,通信这块FX5U比FX3U强大许多!

网友F:
价格也贵很多,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一个64点的5U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个64点的5U要多少钱。?

这个2000多一些。如果是将FX5U增加的这些功能中能用到一些,相比较FX3U增加模块去做,成本不一定贵。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如果通讯还可以带16个轴,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市场在变化,在更新换代太快了,所以很多功能都在适应,以太网接口现在普遍了,替代了所有产品专业通讯线,几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西门子的MPI电缆线几百块钱左右,三菱也是自己通讯线,特有,现在可好了,全部换成普普通通的一根网线,几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I:
鄙人用过5U了以后,只有有机会,不会再用回3U了,比3U用起来舒服很多倍。程序注释可读可写,自带网口,实现无线编程,定位程序和模块用起来也非常舒服,一个DDRVI.DDRVA指令就搞定。最主要还是觉得有网口的PLC用起来比串口舒服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