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各位老师,我在用fFX5U PLC 编程,我程序中走位置和回原点这样写,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A:
我先问你是怎么写进去的,这完全不对啊

楼主:
我那个进行程序检查,无错误也

网友B:
只要确定轴是空闲的就能回原点了

楼主:
我可以这样写吗

网友C:
可以这样写,FX5U对于定位相关的指令,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FX5U模式,另外一种是兼容FX3U模式,指令格式可以写成和FX3U一样的
只是DSZR指令中,你前面两个信号写成一样的,相当于零点信号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