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是这样的,现场温湿度传感器坏了,买来是霍尼韦尔HT3C31温湿度传感器,从说明书看只是支持4-20毫安输出,说明书上也有标明支持电压输出,当时硬件上有0-10v  0-5v  1-5v的跳线端子选择,偏偏我手上这款没有跳线端子,我查型号选的这款是4-20毫安输出的,实际看现场别的霍尼韦尔传感器是按电压输出接线使用,测量输出电压也有6V,电流到时很小,1毫安都不到,打霍尼韦尔电话也找不到技术支持。问题来了,现场

网友A:
从接收端查

网友B:
4-20毫安对应1-5V,楼主测量数据准确吗?
楼主测量6V,那就是其他可能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毫安对应1-5V,楼主测量数据准确吗?
楼主测量6V,那就是其他可能是1-10V的
就是怀疑是0-10v输出规格,看选型手册我手上的是4-20毫安,实在不行只能并联500欧电阻转换了。本想打霍尼韦尔技术支持确认下,打官网电话没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毫安对应1-5V,楼主测量数据准确吗?
楼主测量6V,那就是其他可能是1-10V的
就是怀疑是0-10v输出规格,看选型手册我手上的是4-20毫安,实在不行只能并联500欧电阻转换了。本想打霍尼韦尔技术支持确认下,打官网电话没有用的
加一个500欧电阻可以吗?1-5V或者0-5V,加加250欧电阻转换成4-20毫安或者0-20毫安,但是楼主0-10V,加500欧电阻,那对应多少,转换出了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