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汇川变频器的内部有两块CPU板,一块是跟操作面板连在一起,然后通过两根排线连到电源驱动板上的,另一块是直接焊接在电源驱动板上的,我想知道这两块CPU板各有什么用,我们平时设置的参数存储在那块CPU板上,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跟面板连接在一起的那块CPU,一般是主程序存在CPU中,临时参数,比如一些经常用的参数【可修改参数】,存储在EEROU当中。一般有双CPU的变频器,应该有矢量控制。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现在是汇川MD310T5.5B变频器,坏了IGBT模块整流部分,换了IGBT以后没显示,检查电源开关管,2844还有取样电阻接S级的那个2510贴片电阻1.5欧的,还有次级整流二级管,都损坏,更换后,面板显示8888,由于这个变频器设置相当麻烦,用于拔丝机器上,有PID控制,所以想修好,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B:
想看下面没什么好看的,如1楼高手所说,基本所有常用的都在上面了,当然,不排除某些高手必要时会撸撸下面,但必须要有XX密码。回正题吧,8888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8888是否是系统不能复位,8888是否是和面板通信出了问题…诸多可能啊兄弟

网友C:
焊驱动上的应该是矢量控制用的,,这变频器是带编码码器返馈的,8888上面都说了,修好发个结果,这个带程序的最烦,换个新的系统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