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用的FX3U-MT的PLC,两个模块是4DA和4AD,变频电机没有编码器,一个威纶通触摸屏,需要电压控制输出0-10V,4个电机的速度单独可调,调到需要的转速(电机速度都带小数点)再按同步,就按调好的比例同步升降速。已经看到别人在这么用了,不增加硬件。变频VF1,VF2,VF3,VF4,以VF1为基准速度,后面VF2,VF3,VF4,都和VF1有倍数关系。
我需要一个思路,我在PLC里面怎么编这个程序,我前几天编的是以VF1为基准,然后VF2,3,4都跟VF1有倍数关系,再单增加VF1的速度,这时VF2,3,4都会以倍数关系计算数值,这个数值传到HMI,但我只要一按这个同步升,数值就飞速提升,2秒就到极限了,太快了。谁再给个思路我。

网友A:
没用到编码器的同步是假同步,仅仅是4台电机按你的需要,在速度上比例运行,各电机的速度仍然有差异。

既然是比例运行,无须PLC,也无须模拟量模块,仅依靠变频自身的比例输出(输入)功能,就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当然有PLC控制,在比例计算上可能更方便一点。

网友B:
加减速时间用PLC控制,假设加速时间是100秒,电机频率分别是A30/B35/C40/D42,然后以0.1秒为时基上升,那么30/1000=0.03,然后每0.1秒(M8012)加0.03,100秒后刚好是30.其他同样。减速时就从30往下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我看你的意思是A30从0速度加到30速度,用时100秒,另外B,C,D同样如此,而我的需求是,速度已经是A30和另外BCD三个速度了,这时候再通过一个按钮按一定比例同步提升四个电机速度。有别的思路吗
例:A是10线速度,B是20线速度,C是30速度,D是40线速度,这 四个速度已经通过电位器或者触摸屏单独调整到实际需求了,其中A速度是基准,这时候我要按这个速度比例同步提升四个电机速度,一个按钮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确实没有编码器的高,但我这设备对精度没那么高的要求,所以还是符合厂方实际需求的。你说的“依靠变频自身的比例输出(输入)功能”,这个能详细说说思路吗?我没见过这种控制,感觉很迷糊。也许我描述的不是太准确,我是要达到下面这种目的。例:A是10线速度,B是20线速度,C是30线速度,D是40线速度,这 四个速度已经通过电位器或者触摸屏单独调整到实际需求了,其中A速度是基准,这时候我要按这个速度比例同步提升四个电机速度,一个按钮控制。ABCD代表四个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看你的意思是A30从0速度加到30速度,用时100秒,另外B,C,D同样如此,而我的需求是,速度已经是A30和另外BCD三个速度了,这时候再通过一个按钮按一定比例同步提升四个电机速度。有别的思路吗
例:A是10线速度,B是20线速度,C是30速度,D是40线速度,这 四个速度已经通过电位器或者触摸屏单独调整到实际需求了,其中A速度是基准,这时候我要按这个速度比例同步提升四个电机速度,一个按钮控制。

是不是有一个同步的整体速度,如果有的话就做一个百分比设定好了,比如调至整体的50%,那就在你调节的基础上乘0.5,
那这个时候就只要上升到15的频率就好了,加一级比较指令好了。

网友A:
下图是普传PI7000的,现在都PI9000了,其它品牌肯定也有此功能,右边的是变频模拟量输出,左边的模拟量输入,他们的输入与输出可以自定义,也就是说,你可以1(频率):1(电压)定义,当然也可以按1:2,等等。你可以这样做,A变频可以将模拟电压输出到B变频,而B变频再将模拟电压输出到C,等等。

网友B:
设定好的速度*比列=限速,时基还是在加,当加到大与或者等于这个限速时,把这个限速传送至输出速度。

楼主: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以A变频为主变频,然后输出电压给BCD,这样,BCD就是以A设定的这个电压比例来运行BCD了。
例:如果是10V输出电压,A输出一个3V,然后设定一个比例1:2,这样输出就是6V,这个6V给BCD,BCD以这6V来运行,同理,B也可以这样控制CD。但这好象有个问题,因为ABCD设备都需要先调好一个速度,每个都不同,相差很大,调好了这个速度才能按你说的这个比例来同步控制,这个前期的这个速度怎么来调呢,我只要一调A速度,相应的B变频速度就会发生变化,但我需要单独来调每个变频,同时又可以同步控制所有变频按比例升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有点灵感了,A速度是基准,它提升的百分比,就是BCD提升的百分比,感觉和我图片上的思路相近,可能还会碰到我碰到的问题,一按同步升降,速度会飞速提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秒之内就到达限速了。我这程序又不能做成上升沿的按钮,操作工不可能从1升到300来按300次的按钮的。

网友A:
以下是模拟输出电压示例,你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

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难道这一次调好了4台电机的比例速度,运行中还在不断的变化?

楼主:
对,调好了比例,在运行中,还会要微调,因为材料的曲线不是线性的,会因为温度变化,出现张力的变化,这时就需要来微调单个的变频,来使张力达到工艺要求,微调之后,这时每个变频的比例又不同了,又要按照这个微调好的比例再升降速

网友A:
你没看见变频有两个模拟量输入口吗?你可以其中一个口接受上位变频的电压信号,而另一口可以作为自己的速度微量调节,两个口的电压可以按你的需要进行比例相乘,也可以相加,也可以……反正全都根据你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楼主的方案硬件配置有点贵,楼主可以考虑海为的PLC用脉冲端口控制,这样写程序相对更简单,如果不用PLC也可以,紫日的变频器有个型号可以通讯同步运行,只要你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同步比例就可以,不用写程序,都是简单的数据设置

网友D:
4个电机可以都设为从动轴(虚拟一个主轴),或者一个电机为主轴其余为从动轴,在没有张力检测或者其它反馈的情况下同步,你给每个从动轴设置一个比例,然后用主轴的速度*该从动轴的比例就得到该从动轴的速度了,这个比例精度可能要你做到0.01单位

网友B:
我只能你表达到这样了。

网友E:
两种方法均可以。

第一种,虚拟主轴在PLC里做,4个实轴分别按各自比例计算给定转速,去控制自己的电机;

第二种,主轴转速实际值作为3个从轴的转速给定,三个从轴按各自的速度比例在变频器里做好计算。这样,只要主轴转速变,3个从轴的转速就按各自的比例变化运行。

第一种,以PLC为计算给定输出;第二种,没PLC的计算工作,一切改变都是自动完成的。只需提前做好了3个从动装置的给定值规格化设置就OK了。

网友F:
 哈哈,楼上的回答,没有一个人明白楼主的意思。也可能是楼主表达不太直白,也可能是楼上各位没有仔细看帖。论仔细看帖的重要性

   其实楼主这个问题不关变频器的事。主要是控制。

   我知道怎么控制,但不方便公开。请见谅。楼主自己好好想想,A,B,C,D四个人同时开车,各自的车速有一定比例关系,但是呢,A是总管,想快点他就踩油门,控制结果是其他几个看见他快了也要同时快,而B想慢点,就踩刹车,然后A再快点,B得按新的比例快。想到了就好解决。

网友A:
实际上就是1台总控,其余3台比例随动,总控的1台用一个电位器,将其信号通过电位器输入到其余3台,(也可以通过主控变频的模拟量输出口)其余的比例随动3台,都装有电位器,用于二次精细调整。

不过比例随动的3台需要将上位变频的信号加大一点(0-10V正常对应50HZ,增大的话就设为60HZ),不然的话,3个电位器调整只能降速,不可增速。

某些品牌的变频有2个模拟量入口,用2个口调节速度波动小。其中一个口接受上位(总控)变频的电压信号,而另一口可以作为自己的速度微量调节,两个口的电压可以按你的需要进行比例相乘,也可以相加,也可以……反正全都根据你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他们没理解,大概是你这个意思。我这几天,天天想,还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大家回答的都没理解我的意思。跟变频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这个比例是不能提前设定的,因为只要同步提速或者降速,比例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没有规律的。
A是基准速度,B,C,D都和A的速度有倍数关系,这个倍数关系,随着同步提速或者降速会发生变化,变化不可知,要根据实际情况调BCD的速度。
例:A的速度是10,B的速度是20,C的速度是30,D的速度是40,这时候跟A速度的比例就是1:2和1:3和1:4,
然后我同步提速,就按这个比例四个变频变成A20,B40,C60,D80,实际生产中发现,B和C之间张力不对,我就调整C的速度,C的速度变成62,这时候四个速度是20,40,62,80,新的比例产生了,1:2和1:3.1和1:4,这时候我就同步提升速度,加快生产线的速度,可能加速度到一定时候,张力又不同了,又要微调BCD某个的速度,又有新的比例了,再按这个新比例同步升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程序,我琢磨了一下,这个应该和加减速没有关系吧,和变频也没有关系吧,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楚。
例:A的速度是10,B的速度是20,C的速度是30,D的速度是40,这时候跟A速度的比例就是1:2和1:3和1:4,
然后我同步提速,就按这个比例四个变频变成A20,B40,C60,D80,实际生产中发现,B和C之间张力不对,我就调整C的速度,C的速度变成62,这时候四个速度是20,40,62,80,新的比例产生了,1:2和1:3.1和1:4,这时候我就同步提升速度,加快生产线的速度,可能加速度到一定时候,张力又不同了,又要微调BCD某个的速度,又有新的比例了,再按这个新比例同步升速。

网友A:
以下是变频与电磁调速电机的"同步"控制电路,左边的调速电位器作为主控,右边的浮辊电位器是比例随动。与楼主控制不同的是,右边的浮辊电位器无须人为调,而是装在机器上,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调。

网友F:
还没想到呢?一句话,一切变化最后都要归于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程序,我琢磨了一下,这个应该和加减速没有关系吧,和变频也没有关系吧,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楚。
例:A的速度是10,B的速度是20,C的速度是30,D的速度是40,这时候跟A速度的比例就是1:2和1:3和1:4,
然后我同步提速,就按这个比例四个变频变成A20,B40,C60,D80,实际生产中发现,B和C之间张力不对,我就调整C的速度,C的速度变成62,这时候四个速度是20,40,62,80,新的比例产生了,1:2和1:3.1和1:4,这时候我就同步提升速度,加快生产线的速度,可能加速度到一定时候,张力又不同了,又要微调BCD某个的速度,又有新的比例了,再按这个新比例同步升速。

你的描述我很清楚,类似的案例我有做过的,只是你没看懂我的程序而已,你可以按我的程序把ABCD四个速度都写完,然后你只需在软件里模拟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呀。那也就是说,四个电机是按照一个特定的物理量来运行的?比如,每个电机输出,都需要有一个固定张力控制?

网友F:
其实楼主说的很明白了。这不关变频器的事,也不关电机的事,只关PLC编程!!!这个论坛里很多人包括一些版主都没有仔细看帖。
  说白了,不就是想实现,彼此之间比例一旦发生改变就按新的比例运行么。其实非常简单。

网友G:
懂楼主的意思,既要可以单独设定速度,单独升降速,又要可以同步按比例来升降速,这个挺简单啊,把这个分成两个功能啊,一个是单独,一个是同步。同步的时候从电机都按主电机与从电机的比例来,单独调速的时候每次加减速完都要计算与主电机模拟量的比例(给同步的时候用),很简单的。

网友H:
直接做成张力自动控制。这个不光是电机转速比例,还有机械减速比的配合。。最好各电机中间张力做成自动控制的

网友H:
看你这意思并不是单纯的转速控制,你这是不是要求各个电机最后拖动负载的线速度是一样的???然后再此基础上调节各段张力??

网友H:
这样的案例经常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做出来了,用触摸屏试了试,达到了效果,但我感觉编的程序好傻,一点不美感,基本全是用DECMP和MOV指令,花了400多步,我认为我做的不是程序,是垃圾,程序不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各电机要单独可调,但我要全部电机都提速的时候,又要按调好的比例一起升速,实际运用中经常要单独调某一个电机的速度,然后根据新生成的比例,再同步提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里面有物理张力,如果某个张力小了或者大了,就要微调,这时候比例就变了,因为材料的特性不是线性的,温度,拉伸的倍数,都会随时变化,这个变化是无法固定的。所以,相对于基准的A来说,后面所有的比例,经常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H:
来点干货,指点一下,我主要是用一个按钮不会同步控制N个电机没有好思路,你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楼主的程序编的好辛苦,可操作工比你还要辛苦,运行中还要不停的调。

说到底,这机器真的不怎样,4台电机之间应该装一个张力自控,一旦张力设置好,就让机器自己去适应。

网友H:
同意36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编的好辛苦,可操作工比你还要辛苦,运行中还要不停的调。

说到底,这机器真的不怎样,4台电机之间应该装一个张力自控,一旦张力设置好,就让机器自己去适应。

每个行业的控制不一样。没有你说的那么轻巧。

网友I:
这样的应用很典型,楼主有机会可以说说自己解决的思路  学习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是n个从电机转矩闭环控制。只要是闭环控制,调节都是自动的,无需你在给定位调和变化,给定,就是与主给定的固定比例关系,而各轴张力设定是恒定闭环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n个从电机转矩闭环控制。只要是闭环控制,调节都是自动的,无需你在给定位调和变化,给定,就是与主给定的固定比例关系,而各轴张力设定是恒定闭环控制。

他这个就是编程上的问题,再说他说的这个电机工作情况,不是K版你想的那样。我已经大概知道他是什么行业了。很多人说想要什么自动调节,可不可以呢?可以,在有些场合可以通过PID控制调节好,但是自动调节也需要适当时才能投入,有些场合不行,不能自动,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都是要人工介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做出来了,用触摸屏试了试,达到了效果,但我感觉编的程序好傻,一点不美感,基本全是用DECMP和MOV指令,花了400多步,我认为我做的不是程序,是垃圾,程序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如果用西门子编程的话,只需要大概不到六个网络段就可以完成 ,不过你能想到也是点赞。其实一句话,当某个比例变化时,就让其它比例跟着调整。能用程序语言参透就明白了。不过你这行业国内这样做的比较少。但是国外很多都是这样直接随便改比例,马上就可以按新的比例同时加减速。想到了就非常简单。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哦,所以呀,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工况和应用需求。近看介绍,还是不了解。其实用编程来做就是PLC的用法。需要写程序。我就插不上嘴了哈。

网友J:
楼主的是直进式拉丝吧,电机需要同步,但是前一级要比后一级慢点,除了程序控制以外,我们这里他们都是在外面还有一个位移传感器,通过这个传感器还可以单独控制对每个电机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