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了解中断,一直没用过,最近又看了一遍视频,在想有些时候不一定非得用中断吧,自己在FB里面写条件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A:
同学,虚心点。你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大师

网友B:
看情况使用,有些场合不需要中断的就不用使用它,需要的时候使用它就好,不用纠结

网友C:
说实在的,正常程序很少很少用到中断,普通程序能解决的,就不要用中断好了.当然看什么plc,怎么理解中断,比如200里面就好多中断要用.
中断通常用于需要快速响应,或者异常/突发事件.所以它本身就不是定义为正常流程.

网友D:
正常的逻辑一般都放在主OB1里面,像PID之类的我都放在OB30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虚心点。你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大师
谢谢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