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我知道步进电机转速不能太高,请教各位老师傅,你们使用的时候,最高转速限制在多少转/分?

网友A:
呵呵;每个品牌/型号都不一样的;
三洋的能转到1500P/R,普通国产的都几百转;不是你想转多高就能有多高的;

网友B:
这就要看具体的产品,我前几天装了一台步进,1300RPM时仍然有力矩,手根本抓不住,不过我最终将其速度降为900RPM(最高时)。

一般的产品都建议在600RPM之内。

网友C:
传动方式不一样也有差别,亲自经历的同步带传动可以到900多,同轴的只能600多

楼主:
我看选型手册,转矩随着转速上升下降得很利害

网友D:
高速失步风险大,不稳定,驱动部件出故障概率高,就算物尽其用,也要衡量长久的稳定性参数,新设备三五天来一次大姨妈,客户会爽?

网友E:
用过国产的几款一体化闭环步进,说明书上标3000
实际使用中2000没问题,再高没试过
美国的一款智能步进最高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