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以前以为是必须接。昨天发现不用接也可以通讯的。
欧姆龙CP1H 和一个远程模块通讯,只接了RXR  TXD。

网友A:
还是接上好,而且我也觉得必须接。

网友B:
你最好还是接上

网友C:
不接就是通讯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情况,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D:
有一次发现不接也可以,后来就不接了,直到有次通讯不成功搞了很久才想起来是不是没接地线,接好OK,现在必接。

网友E:
还是不要偷懒,少接一根线省不了多少事;

网友F:
保护(屏蔽?)地还是信号地?
信号地不接是不可能的,不要心存侥幸.
你现在不接信号地能通讯,恰恰说明你的线路或者系统存在别的通路(比如电源共地)或者甚至别的问题.

网友G:
一般都接,没有接的没有试过

网友H:
RS232采用不平衡传输方式,即就是单端通讯,信号地必须要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保护(屏蔽?)地还是信号地?
信号地不接是不可能的,不要心存侥幸.
你现在不接信号地能通讯,恰恰说明你的线路或者系统存在别的通路(比如电源共地)或者甚至别的问题.
以上回复中就你一个人回答的专业!

网友I:
我见过的232通讯 都是两根线啊!

楼主:
一直以为GND必须接才能通讯上,刚刚发现的不接GND也可以通讯。在办公室 一天了 通讯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J:
最好还是接上。

网友K:
232需要接的,一共有3条线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直以为GND必须接才能通讯上,刚刚发现的不接GND也可以通讯。在办公室 一天了 通讯还是很稳定的。
办公室不代表现场,老老实实按照硬件手册玩,有些规矩是厂家走弯路才研究出来的,体现在说明书上也就几个字,有时候是用了不小的代价换来的,不会啰嗦多一个字告诉你不按说明书来是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