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最近有个项目工14轴,其中有4个轴要用运动控制卡控制,用于点胶!其他的轴用PLC控制,想请教一下,运动控制卡和PLC间应该怎么链接,是IO控制还是走通讯控制

网友A:
看你控制卡,支持I/O还是通讯

网友B:
复杂的话就得通讯了,还有就是看你控制的方式。

网友C:
运动控制卡有总线的有脉冲的,便宜的用脉冲的就行,接线和PLC一样,用差分接就行

网友D:
运动控制卡的程序你是什么弄呢?用C++编程?

网友E:
看工艺了,如果简单的对接,用I/O就行了。如果连接比较多,就通讯吧。通讯软件多花点功夫。还得硬件支持。

网友F:
简单IO多可以走IO。熟得话走通信是比较好的。现在很多plc已经有以太网接口了,而且还有相关的API,直接调用函数控制PLC的(D,M,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