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知道是位数越高精度越高,可这两种具体代表了什么呢?
简单点说,电机选择一周产生脉冲各是多少?

网友A:
我对此也是有不解。有次用台达的B2伺服驱动器,它的参数只有电子齿轮比设置而没有每转脉冲数设置,那么我需要1000个脉冲转一圈需要怎么设置呢?按照台达的官方技术回答,它得将电子齿轮比分子设置成160,分母设置成10,说编码器是16000000个脉冲转一圈。
   另外一个国产的伺服,我也是问我需要1000个脉冲转一圈需要怎么设置呢?对方回答说他们的编码器是2500PPR的,所以是25:10(同样没有每转脉冲数设置),结果我一设置就不对,设置成10比1就对,原来是四倍频。
  所以我搞不懂
  另外我觉得有些个品牌伺服驱动器参数,只有电子齿轮比设置参数,而没有每转脉冲数设置这个参数可供用户使用,真是扯蛋。还是西家的伺服好用,三菱的我用过JE的,也是有这个参数,也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00PPR的大致了解,就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1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00PPR的大致了解,就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1的话
关键好多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并不如此表达是2500PPR,而是说他的编码器是多少多少万线,所以我就搞不懂了那是要如何设置了。

网友A:
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主动用过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所有的控制基本都是基于伺服每转脉冲数设置这个参数控制。就像西门子的产品一样(如V90甚至于S120)都可以设置转一圈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主动用过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所有的控制基本都是基于伺服每转脉冲数设置这个参数控制。就像西门子的产品一样(如V90甚至于S120)都可以设置转一圈脉冲数
我的想法是:如果通过PLC发脉冲的形式,肯定PLC脉冲频率越高,精度越好,比如PLC脉冲是100KHZ,那么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可以小一点;
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越小,细分越高,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如果默认电子齿轮比1:1的情况下,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对应的脉冲数就是运行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现在有些驱动器还可以直接设置多少个脉冲转一圈,不用计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默认电子齿轮比1:1的情况下,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对应的脉冲数就是运行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现在有些驱动器还可以直接设置多少个脉冲转一圈,不用计算电子齿轮比
是的,我就是用这种直接设置的伺服,比如我用过的V90,还有三菱的JE

网友C:
用过很多伺服,但这个20位+12位还真没见过

网友D:
增量型2500PPR,是指2500的分辨率,再分频就是10000个脉冲每圈了。
20位+12位多圈绝对值,20位应该表示每一圈有2的20次方个脉冲,12位应该表示2的12次方圈,即4096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量型2500PPR,是指2500的分辨率,再分频就是10000个脉冲每圈了。
20位+12位多圈绝对值,20位应该表示每一圈有2的20次方个脉冲,12位应该表示2的12次方圈,即4096圈
请问多圈的含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量型2500PPR,是指2500的分辨率,再分频就是10000个脉冲每圈了。
20位+12位多圈绝对值,20位应该表示每一圈有2的20次方个脉冲,12位应该表示2的12次方圈,即4096圈
请问多圈的含义?

比如从A点到B点,伺服电机需要装10圈,如果是单圈的你就分别不出到底在那个位置了,类似于秒针与分针,60秒内你就计秒针够了,超过60秒就要配合分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一点,那么4096圈之后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懂了一点,那么4096圈之后呢?

之后就会重复了,也就是最多4096圈

网友E:
反正只会设置,这些还真没有了解过,不同的伺服就和厂家要公式,然后设置成伺服一圈多少脉冲这样。正常都是10000脉冲1圈,太细的化影响伺服速度,有的PLC脉冲频率也跟不上

网友F:
台达的B2用的比较多,据他们技术讲台达B2最大分辨率是16万个脉冲一圈的,如果要设置成1000脉冲一圈的话,电子齿轮比就要设置到160,160000/16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