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想选择一套伺服,被告知100W的驱动器缺货,200W的驱动器有现货,而电机是100W的,请问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吗?
不知道伺服是不是跟变频一样的,配小不配大的原理

网友A:
不可以,会报警的

网友B:
具体看厂家,不同厂家不一样

三菱之前是严格要求的,要对应的,不对应的接上会报不匹配错误
但是据说再出来的新产品,会考虑这个问题,以便减少终端客户的备货。

网友C: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的;供货商说可以,你就买,不能配了找他们退;

网友D:
现在国产的只有200W然后100W和200W混用的,卖的说能用就行,假如不能用,大驱动器配小的会报警,差的会直接烧毁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之前有次我0.75KW的伺服驱动器坏了,然后有套1.1KW的伺服驱动器,台达的技术说是可以用大的驱动器带小电机的,不过要修改参数,这个就要问具体怎么修改了,不太清楚,反正后来我也没用,还是去修了

网友F:
我是做西门子代理的,我们这边常卖的伺服,只要电压一样,200W驱动是可以配100W电机的

网友G:
以台达伺服为例,一个控制器,可以覆盖多个不同功率的电机。有一个表,自己选。所以,不同品牌的伺服对应控制器应该是有一个范围的,不一定就是一对一。

网友H:
建议楼主像厂家要一下说明书,自己看看。
什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