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我就希望能够寻找一个自主品牌工控产品厂商,能够提供下述功能的PLC,变频器,伺服,请问有吗,有的话推荐一下.

 PLC:
 1,编程软件采用模块化编程,数据块可自由创建,数据地址可以以多种数据类型访问,比如一个字也可以能按位的方式访问,符号编程。不同的程序可分配给不同的任务中执行,可自由创建FB块,并且FB块甚至程序块可导出为源文件方便其它项目使用。
 2,主流通讯协议需提供厂商完善的通讯功能库供用户直接调用,如MODBUS,MODBUS_TCP等,而不是搞一个个指令让用户再次编写大量程序。运动控制也请提供符合PLC_OPEN的功能块供用户直接调用。
 3,硬件上采用网口上下载程序,并且此网口应作为其它通讯使用,而不需要去购买专用的下载线缆。都什么年代了还是搞个专门的编程电缆给用户使用。程序调试支持在线更改而不会导致PLC停机。
 4,自己厂家协议下的扩展IO,远程IO只需要组态好硬件直接可以按照组态地址访问,其它比如变频器等从站也是。

 变频器:
 1.参数要能够像欧陆590.,西门子等品牌一样可以由用户组态连接。
 2.速度环电流环相关参数可以让用户设定。而不是只有设置个频率完事。
 3.其实只要能满足第一个,很多功能都可以实现,也更加的灵活,比如这条说的自由组态变频器的IO端子。
 4.提供参数相关的功能图或者软件,而不仅仅是一本参数说明书。
 5.所有系列参数列表应具有一致性,统一。
 6.应该内置输入电抗器。
 7.提供共直流母线多轴逆变驱动多轴方案,并且不论是速度轴还是伺服轴。
 8.提供网口通讯,并且硬件上不要只有一个RJ45端口而要并列两个!!!
 9,提供市场上的主流通讯功能供用户选择

 伺服驱动器:
 1.提供三相380V输入电源选择!!!!!最讨厌的伺服是不管小功率大功率,就给你弄220V电源,看看西门子的最简单的V90。
 2.可以和变频器整合到一起,实现变频器也可驱动伺服电机。
 3.提供网口通讯,并且硬件上不要只有一个RJ45端口而要并列两个!!!
 4,提供市场上的主流通讯功能供用户选择,比如PROFINET,MODBUS_TCP,ETHERCAT。

网友A:
真有这样全面的,价格不会便宜,毕竟除了硬件端口,协议都是要付费的呢

网友B:
使用量有多大,如果很大,可以找国产的厂家谈合作定制。

网友C:
要求还真不少,不过以现在的技术应该还是做的到,至于价格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其他没咋仔细看,伺服那部分可以了解一下台达的,CANOPEN,ethercat,modbus TCP ,485等都具备,实在不行可以加扩展卡走PROFINET。
你所说的伺服和变频整合到一起的意思有点外行了,变频是干啥用的?伺服有个速度模式了解过吗?
其他PLC和变频器的功能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多花钱了,大牌满足上述功能不是问题,别的不说台达/信捷等都是仿大牌在做,大牌新发布的,一两年内他们也就都有了。
你所说的功能一款产品全部集成不太现实,一般都是用什么功能选什么型号,或者选购扩展卡。
至于你说的软件支持FB,FC,DB块什么的台达ISPsoft已经有了,对应的AS,AH系列PLC也出来4,5年了,不是啥新鲜玩意了(可靠性和稳定性暂时还没有得出结论,功能反正是有了)。

楼主:
我认为以后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会集成一起会是一个趋势。
   从控制的角度看,伺服轴控制比速度轴控制在速度环电流环的基础上多了一个外环即位置环。所以可以整合,而且很多此类产品。
    我提的要求第一个真心想用国产的性价比高但又符合要求的产品,所以谢谢你的推荐,我会了解一下台达。第二个也是希望自主品牌赶上。

哈哈不好意思,@楼上的,结果@错了

网友E:
可以找国产PLC厂家试试!看看有没有这样定制的业务!

网友F:
你这种要求除非量很大,要不就是价格开高,汇川的MD810去了解下吧

楼主:
  这些要求高么?这已经是外资品牌已经有的功能。如果自主品牌没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何来进步呢。
   自主品牌不能只是模仿,而要学会吸收外资品牌好的东西然后消化,才会展露头角。最简单的就是上面说的,为什么自主品牌的伺服驱动器不想着给用户提供三相380V电源呢,看着一开始外资企业用的220V就一直模仿。

楼主:
其实国产的伺服来说,汇川啊,台达啊什么的等一大批国产品牌,难道就没有嗅到Profinet总线的需求么?Profinet总线推出这么多年,竟然没有相关伺服产品。
  而某个品牌一推出马上就获得很多人关注,以前我是不知道这家的,但是因为这点我关注了它,这就是武汉迈信,推出了支持PN的伺服。这样就可以与西门子的PLC产品整合,又可以与V90竞争,拓展自己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就需要这样的敏锐的市场嗅觉才行。我这不是为它做广告,但是我真的是找遍了国产品牌能支持PN的,很多成绩拔尖的厂商,竟然都没有。不得不说这市场敏锐度太不灵敏了。
  就像楼上的说的汇川MD880,我也关注过,还有英威腾也出了共直流母线的多轴逆变方案。有进步,这点值得称赞,但还需要努力,目前我了解过他们是不能支持速度轴伺服轴一起的,还需要完善。
 其实我非常希望自主品牌能够赶超。但是我认为自主品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学习日系,要抛弃原来学习日系特别是三菱的架构,尽快掉头,学习CODESYS或者欧美的理念,再结合日系的硬件学习。只有这样才能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