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延迟问题

楼主(2019-04-17):
下位机(仪器)与上位机(电脑软件)之间的通讯为什么会在电脑重启后打开软件的第一次时出现通讯延迟的现象,就是一方发送一条指令,过了很久才收到另一方的反馈指令,而且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配置差的电脑上,高配置电脑则不会出现延迟。

我的目标通讯流程为:仪器发送指令,电脑软件收到则发送00,仪器3s内收到00则发送另一条指令,没有就重复发送一次指令,重复两次,两次后仍未收到00则仪器不再发出指令
出现问题是仪器发送第一条指令后,软件成功收到并发送00,仪器收到00发送第二条指令,可是这个指令要过3s以上时间软件才收到并返回00,导致仪器接着重复发出了第二条指令,并在收到00后发出了第三条指令,使得第二条指令与第三条指令一起发了过去
值得注意得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配置差的电脑第一次开启软件的时候,在配置较好的电脑上或第二次开启电脑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求助专业的大神能够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A:
这不是摆明了是电脑的问题吗?换个好配置就行了

网友B:
表面上你看到电脑启动已经正常,实际上在后台,电脑可能仍然在加载某个应用程序,配置高的电脑启动快,越是配置差的电脑在后台运行的时间越长。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转光纤产品,由于光的稳定性以及速度快,能够很好的减少信号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