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我想用2DA控制变频器。给它模拟0-10V电压。应该怎么给呢,是自己输入数据吗。然后我这个K4M100为啥没有数据。我是萌新,希望大佬说得详细点

网友A:
特殊模块手册能看明白不。上面都有例子程序

网友B:
自已输入数据,再将数据转换成二进制,对应到M100开始的辅组继电器上,进行操作输出模拟量。

网友C:
要先把需要的电压转换成二进制数再传送到模块里,手册写的很清楚的,建议你看一下手册,在三菱官网可以下载。

楼主:
我这样为啥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看见有需要转换二进制啊。。。。

网友D:
编程照FX2N-2DA使用说明上的例子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下我的图呢,为啥会有错

网友E:
这有专门的视频培训教材,里面讲的非常详细,或者你在百度传课看看,有关三菱的模拟量使用的章节视频也可以,视频免费

网友F:
按照例程自己动一次手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G:
手册上的例程还是写得蛮清楚的,按照这个来写应该不会有问题。根据手册来看,输入的十进制数要分转换成二进制数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