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FX 系列中有BON 指令可判断 并可以与位元件对应。  在Q系列中 是否也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 系列中有BON 指令可判断 并可以与位元件对应。  在Q系列中 是否也有这样的指令

位测试指令TE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下  效果是一样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