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公司给人定做了一台设备。
包含2台台达MS系列变频器,1台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需要通讯读电流和输出频率,同时需要通讯写入设定频率,通讯格式7,E,1,9600,ASCII。
包含2台液体加注泵,买的艾丽普的,前几天发了好几个贴说这个玩意。通讯格式8,n,1,9600,RTU
然后这台设备里面还有7个K型热电偶温控探头,8个0-10V压力传感器,两个4-20ma模拟量输出。
模块配置32ES200R + 8路继电器输出 + 04TC-E2热电偶模块2个 + 04AD-E2模拟量输入2个 + 2路模拟量输出1个
正好6个模块……
2200行的程序,扫描周期18.7ms
然后各种通讯问题。因为通讯口有限,COM1接PC调试用,COM2接变频和液体加注泵,COM3接触摸屏。
这样我需要在程序中更改COM2的端口设置,因为变频和加液泵的参数不一样。
更改参数和发出通讯指令通过串口助手监测都没有问题。但是返回数据有问题,不是接受不到,是接收到还没处理,通讯就跳过了,或者把数据写入了错误的地址里。

从来没遇到过扫描周期18.7ms的时候(一般也就2ms以内),通讯逾时时间设200ms以上,加液泵数据正常,逾时设50ms,变频器数据正常。

我就&#@%*&!搞了两天了,客户急着催着要。要疯了!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扫描周期长造成的通讯问题,或者类似的事情,给个解决方法吧!谢谢!

说改硬件的各位谢谢提醒,下台绝对不用台达了,但是这台我来不及了,有没有不改硬件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通讯考虑逾时的很少.
另外,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不能修改吗?都改成rtu,地址和加注泵不同不行?

网友B:
变频和加液泵的参数实际是什么的?变频器通信参数可以修改为Modbus RTU的!那么加液泵的通信参数呢又是什么?请详细告知!方便解决问题!

网友B:
你看看台达变频器通信参数可以设置为8,E,1(台达有些变频器设置为无校验时,停止位是2位)、然后看看加液泵能不能也设置成8,E,1!通信协议都设置为Modbus RTU!波特率也搞成一样的!这样变频器和加液泵通信参数就一致!这样编写程序也容易!

网友C:
如果分开测试通讯效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开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液泵只能用8,n,1,9600,这是不可调的,变频器倒是能改,我去改下试试。

楼主:
我把程序截了通讯的部分上传,大家给把把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开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同时通信,建议设置站号有区别

网友E:
COM2接变频和液体加注泵,变频和液体加注泵的通讯格式与PLC先弄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液泵只能用8,n,1,9600,这是不可调的,变频器倒是能改,我去改下试试。
你用的这款变频器当设置成8位数据、无校验时,好像停止位可以设置1位、也可以设置2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液泵只能用8,n,1,9600,这是不可调的,变频器倒是能改,我去改下试试。
把变频器通信参数也改成Modbus RTU、8、N、1、9600,几个从站站号区分开来,重新写个程序!

楼主:
通讯变频器用了MODRW指令,通讯加液泵用了RS指令。把通讯参数改成了8N1,9600,RTU。然后改成了计时器做轮询,轮询时间小于110ms就有问题。
最终程序扫描周期18.5ms,参数显示有1s左右的延迟。再小就会丢包。

耗时6天,我一共弄了5个版本的程序,算是基本交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变频器用了MODRW指令,通讯加液泵用了RS指令。把通讯参数改成了8N1,9600,RTU。然后改成了计时器做轮询,轮询时间小于110ms就有问题。
最终程序扫描周期18.5ms,参数显示有1s左右的延迟。再小就会丢包。

耗时6天,我一共弄了5个版本的程序,算是基本交差了。
不明白你!既然通信参数可以统一到8N1,9600,MODBUS RTU,那么PLC和这几个从站通信,为什么不都用MODRW指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液泵不是标准modbus协议,modrw指令识别不了。
比如变频器通讯的时候,通讯1号变频器的H2001地址,发送的数据帧是01 03 20 01 00 02 FF FF(校验胡写的),返回01 03 04 XX XX XX XX FF FF。加液泵通讯的时候,发送数据帧没问题,都是一样的。返回数据帧01 03 00 04 XX XX XX XX FF FF。问题就出在01 03后面的数据字节数这个位置,它是两个8位,前面是00,这样的格式MODRW识别不了,接不到返回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液泵不是标准modbus协议,modrw指令识别不了。
比如变频器通讯的时候,通讯1号变频器的H2001地址,发送的数据帧是01 03 20 01 00 02 FF FF(校验胡写的),返回01 03 04 XX XX XX XX FF FF。加液泵通讯的时候,发送数据帧没问题,都是一样的。返回数据帧01 03 00 04 XX XX XX XX FF FF。问题就出在01 03后面的数据字节数这个位置,它是两个8位,前面是00,这样的格式MODRW识别不了,接不到返回的数据。
加液泵返回数据中的字节个数这个占用2个字节,而标准的Modbus协议占用1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