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7062Ti的报警显示怎么用

楼主(2019-04-17):
我想用它这个报警显示功能来显示我的机器故障,比方说我m0置1就在报警显示框里面显示相应故意,第一次用这个屏。

楼主:
大家都不用这个功能吗

网友A:
报警用过,这么详细的没注意

网友B:
在m0的实时数据,编辑属性_报警属性,勾允许,勾开关报警,写上报警信息,把报警值设"1".
在画面添加报警窗,属性,选数据对象,选m0或者m0所在的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有好多这样的我不是要建好多报警显示窗,能不能都在那一个窗口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有好多这样的我不是要建好多报警显示窗,能不能都在那一个窗口显示
注意我说的,可以有"组".在数据里建一个组名,把变量都放组里,然后报警窗口指向"组".try1t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太粗心了。没有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