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xworks3 FB输入引脚问题

楼主(2019-04-17):
求教:这个gxworks3里,编写FB,输入引脚位real数据类型,该用啥寄存器。如果按照旧梯形图写法是两个D拼接,如D0(D1),GXWORKS2里是D0-1,GXWORKS3里这两种写法都报错。。。。。手册里也没找到说明。。。而西门子从200的step7-1500的博图,就没变过,全局数据用MW0,或是DB1.DBW0,或是指针P#DB1.DBX0.0 WORD 1   .这个三菱怎么这么乱,不知道gxworks3里是不是还需要记忆如M80XX,这些烦人的控制字,状态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这个gxworks3里,编写FB,输入引脚位real数据类型,该用啥寄存器。如果按照旧梯形图写法是两个D拼接,如D0(D1),GXWORKS2里是D0-1,GXWORKS3里这两种写法都报错。。。。。手册里也没找到说明。。。而西门子从200的step7-1500的博图,就没变过,全局数据用MW0,或是DB1.DBW0,或是指针P#DB1.DBX0.0 WORD 1   .这个三菱怎么这么乱,不知道gxworks3里是不是还需要记忆如M80XX,这些烦人的控制字,状态字。

1、在GX Works软件中,并不允许使用D0-1的方式来表示一个32位的数据地址,只是为了方便,在监控模式下允许这样显示,实际在赋值的时候,仍然需要在全局变量表中使用标签名,地址的方式。

图中的这种显示方式并不是编程时赋予的,而实际的变量定义是这样的:

因此,并不存在D0-1这种赋值的方式,你需要在全局变量表内定义标签名和数据类型,然后赋予软元件。

GX Works3的变量定义方式与GX Works2相同。

2、对于西门子来说,REAL变量占用2个字的长度,因此不会使用MW,而是使用MD来表示,西门子正在努力改善用户喜欢使用绝对地址的习惯。

楼主:
谢谢版主,我好像找到了另一种解决方法。既然用了结构化,就要用他的标签,所以,我在编程中,在全局标签中定义数据类型,直接用符号寻址(类似西门的DB块)。但在works3中没有找到库的操作。works2中会用。

wait....刚才看了一下自己定义的全局标签,后面的软原件及地址列,我没有写。也可以正常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