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没有永宏PLC原来的密码了,能不能硬件初始化清空所有资料?清空资料能不能联上机?

网友A:
先确认好仅仅是密码的话,不要原来的程序,用软件可以初始化;
但如果出现“无法开启客户辨识码列表档”的提示,就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出现“无法开启客户辨识码列表档”的提示

没得救了?硬件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

网友A:
呵呵;除非当初写这台程序的电脑在你手上,可以搞定;

网友B:
这种保密也是比较折磨人了。清除都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保密也是比较折磨人了。清除都困难。
除非原编程者或永宏厂家,其他人拿到这种PLC只能当零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