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厂里一台全自动定位烫金机,前段时间PLC电池没电了报警,更换电池后,触摸屏报警声消除不了,请教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程序的原因;

网友B:
重新全部上电呢?可能是触屏记录了状态,但是没有做消除报警的地方吗?

网友C:
几种可能
换的电池电压低---查看PLC提示
要程序解除----查看设备使用手册
查看程序能看出以上情况
“触摸屏报警声消除不了”是不是触摸屏电池没电了
一般断电重启就自动清除了,除非作者有意为之

网友D:
PLC里有写,看看PLC程序里的状态

网友E:
有没有提示报警内容

网友F:
按说上位机触摸屏的不都有复位报警的功能

网友G:
建议楼主1,检查PLC程序,看看PLC是否有报警。2.楼主提供一下触摸屏型号,品牌,或者自己查看触摸屏说明书,看看在哪里设置消除触摸屏报警声音

楼主:
故障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从换过电池,一直带着报警声用到现在,没有解决,之前也换过同款同型机的PLC,报警声仍在,后把触摸屏对换,现在变的两台机都有报警声了…

楼主:
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
为什么报警声却保留在触摸屏内无法复位和消除呢,现在把触摸屏换去另一台后也一样,换过来的触摸屏也有报警声了,两台触摸屏都有报警声了,不知是PLC的问题还是触摸屏问题,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H:
明显屏的问题,问设备厂家技术怎么解决

网友I:
 求教生产厂家,问一下吧!

网友J:
为什么会报警?咨询一下设备供应商呢!

楼主:
上次机械严重故障,厂家来修时反应过触摸屏问题,他也帮忙调程式都看了一遍,但没能解决,他说等电工的师傅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不知道如何复位与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