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排风扇一开,房子的漏电断路器就跳闸

楼主(2019-04-18):
家里的卫生间排风扇一开,房子的漏电断路器就跳闸!其他的开关打开没有异常!
目前就是不开这个排风扇了。
请教下怎么解决?
(备注:本人是设备管理的,不是专业电工。)

网友A:
那就是排风扇漏电了?
【方案】
全新FLIR Si2声学成像仪,让局部放电故障位置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用什么方法怎么确认?家里没有多的没有排风扇换。

网友B:
可能是风扇电机的线圈烧短路了,也有可能是风扇的供电线路漏电了。
雷电
【方案】
全自动运行城市轨道交通,华北工控可提供列车控制系统专用工控机

网友A:
先把排风扇的线拆了,如果不跳了,就确定了
【方案】
倍福行业专家为您展示 MTP 的优势及应用

网友C:
说明家里卫生间排气扇线路有问题,查查

【方案】
立式袋成型充填封口机:Beckhoff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具有无与比拟的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了,按开关也不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查,要万用表吗?

网友D:
安装时借用了其他回路零线
【方案】
奥普特—字符缺陷检测

网友E:
换排风扇呗!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砌块成型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说法比较专业。但是不是一开始就跳的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排气扇拆下,用别的电器的测试下,看跳不跳闸,还跳线路问题,不跳排气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按开关也不跳了。

那就是排风扇问题了,看看能不能修,否则就恭喜你,有新的用了。

网友F:
用专业工具测一下绝缘电阻和漏电电流。

网友G:
把排风扇拆出来 换一个其它好的用电器 打上去不跳说明是排气扇问题 跳的话就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H:
排风扇接线拆掉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相间和分别对地是否有短路现象?
如果有就换风机吧,多数是风扇坏了。

网友I:
从描述看基本是排风扇漏电了,直接拆了新的吧,小排风扇维修价值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家里没有万用表。
请教下,家里一般用的万用表用什么牌子?什么价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法不错,我试了。确实是风扇问题,已经停用了。

网友J:
拆开排风扇线路、开关不跳闸了,说明是排风扇的问题。
万用表的话,可以先检查对壳的电阻值;或者,查看有无碰壳、绝缘损坏之处等。

网友K:
把排风扇的电切断,或者更换排风扇

网友L:
如果风扇没问题的话就是风扇接错线,可能把风扇的接地线当零线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风扇没问题的话就是风扇接错线,可能把风扇的接地线当零线接了
楼上说得对,可以把风扇拆下,看一下来的电源线有几根线,有三根线的话,把相线测出,把另外两根线调一下试试。

网友N:
用摇表测下绝缘

网友O:
你这个首先:如果你是新安装的排风扇,如果是好的,那你就考虑是不是零线接错了,现在都是三相五线制到户。除了火线要区分出零线和接地保护线,接错了会跳闸的。
 家里的墙壁出来的都是3根线:火、工作零线、保护地线。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不能通用。不少新居都有过跳闸现象,找我一看,都是插座的零线和地线接错了。是开发商当时就没有注意,不是用户自己接的。

网友P:
最简单的就是换一个啊!

网友Q:
14楼的方法适合家用。

网友R:
确定排风扇问题就买了换新的!

网友S:
有可能卫生间太潮了

网友S:
一开就跳很可能是短路

网友T:
11楼的方法比较清晰,代用一下,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不是排风扇或是线的故障了

网友U:
先把排风扇两头的线拆了 看看这段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V:
 排风扇漏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W:
是不是有卫生间潮气大,漏电了。

网友X:
个人分析,一般家用漏电保护器漏电电流超过30毫安就动作,应该不是漏电电流累计超过30毫安造成,排风机肯定不是原始设计并安装的,而是后期安装,单接不经过漏电保护器电源时排风机肯定能转,电机线圈也不会和外壳有碰触,建议断开保护接地试一下,有能力查一下能不能是错误地把保护地线当做零线了。

网友Y:
很简单处理此故障,把排气扇线拆掉,再找个220V灯泡,接上灯泡看是否跳闸,如果不跳就是排气扇问题,如果还是跳闸就是检查这条线路漏电或者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