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机了

楼主(2019-04-18):
发那科刀塔错位,中心高4      5个毫米

网友A:
撞机了能咋办,修呗。

网友B:
要查明原因,看能否预防。我们一般这情况下要写8D报告的。

网友C:
为什么会错位?有什么说法吗?是不知不觉错的位?还是认为设置错了?

网友D:
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E:
不管是液压刀架还是电动刀架,中心高误差4、5mm,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刀架底座的位置来恢复的,前提是刀架还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