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nics奥拓尼克斯触摸屏停产款GP-2480-SBD0通讯设定

楼主(2019-04-18):
屏设置如图,图2只能设置PLC通讯,图1的EDITOR没法修改,全部是问号?我查了资料这个的更新替代品是GP-044-SBDO,我用044的通讯线和软件都连接不上,请用过的大咖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LC1设置成EDITOR就可以下载程序啦
【方案】
聚焦医药物流中心智造,华北工控可提供AGV专用工控机产品助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样,但是还是不行?连接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不了这样,PLC这个设置只能设置1.UNIVERSAL,
2.MK-200S(CPU)
3.FPGC32T2_cpu试过了都不行。
这个型号有个单独的界面,SERIAL PORT [RS422-A].里面有4个选项1.BARCODE
2.MONITOR 里面全是问号?
3.EDITOR 里面全是问号?
4.PRINTER

网友B:
与三菱的F930GOT做的基本一样,连系统菜单都相像;
【方案】
华北工控对智能机器人领域持续发力,推出导引机器人嵌入式硬件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用三菱的软件?今天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这个帖子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414&page=1
【方案】
FLIR热像仪实时监控汽车零部件的自动化生产,让残次品“无所遁形”

网友C:
没用过这样的屏,但是跟计算机相连,首先应该是rs232接口合理,所以我建议1.UNIVERSAL这个选项多试试。
【方案】
台达多轴运动控制卡在自动PCB印刷机上的应用

网友B:
电脑下载是要RS232那个接口的;
【方案】
英威腾电源模块化UPS在印刷数控机床的成功应用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的帖子,但是现在这个是老型号,我用044屏的软件,线,设置都不行。资料也找不到,无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时间试一下,现在有个大项目要做。晚点回复你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时间试一下,现在有个大项目要做。晚点回复你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这个软件没有上传功能?

网友B:
三菱的是可以上传的,但你这个只是硬件与三菱的基本一样,软件三菱的不一定支持你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