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生产线上给产品连续加热的装置,大家首选哪种加热快、效率高?

网友A:
也得看你的产品吧,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的。

楼主:
需要给镀锌钢板加热后在表面覆膜

网友B:
产品大小形状和流程方式决定采用什么方法
你的问题太笼统。吹热风,密闭加热,微波加热都有!

网友C:
用感应加热是最节能的,我们曾经对铁排线节能改造,最好的,原先电费是4万,改好为7千。出乎意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感应加热是最节能的,我们曾经对铁排线节能改造,最好的,原先电费是4万,改好为7千。出乎意料

有这么厉害吗,将近6倍

网友E:
电热管咯.
你钢板可以考虑涡流,估计就是4楼说的感应.

网友F:
感觉应该可以加热管然后吹热风,这样应该效果比较好

网友G:
80度以下可以用空气能

网友H: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如果你的板材是要经过烘箱的话你可以考虑热风炉,这样后期你可以在板材上上色或涂布或复合其他的膜,如果你只是复合保护膜,可以考虑买已经涂布热熔胶的膜,那样只要一个金属轮子加热膜才,再通过胶轮复合就可以,很简单的工艺

网友I:
回复 网友C:
确实,我认为用电磁感应加热机也是比较好的,像这种镀锌钢板,用红外加热的话镀锌钢板颜色会变的很深,电磁感应加热比较适合的

楼主:
由于产线的位置有限加烘箱没空间,热风达不到快速加热的要求,产线生产速度达30米每分

网友J:
高频焠火设备看到过没?一个感应线圈,很快就能将铁加热红……你要求的温度不高,快速通过线圈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K:
我们用进口的吹热风的,200度左右

网友H:
回复 楼主:
热风炉升温很快啊,一套铝箔涂布线,用10万大卡的小炉子,做水性涂布跑40米非常轻松

网友L:
加热的方式很多,考虑经济效益热风炉最好,强风预热,一米宽每分钟30米走向合理能完成,

网友C(2019-06-08):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联系我,我为你改动生产线试一下,肯定能节能,具体数据待实验论证,

网友M(2020-03-09):
大家没听说过模温机吗?专门用来给设备加温降温的,零下多少度到三四百都都可以的。

网友M:
也可以叫欧能电导热油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