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没有地址 报警有数据返回 请问组态王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9-04-18):
下面是协议 应该是modebusrtu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这肯定不是modbusRTU.
不是哪种标准协议,自己找组态王改驱动吧.
+10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数控加工中心上的应用

楼主:
对呀 不标准协议 帧头+数据 组态王能连的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