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300KW的机器,带电期间进水了,快熔保护,模块没炸!快熔没丝印,厂家定做的。电话问了下说是三个250v25A并联,怎么感觉不对嘛!母线电流该如何计算?大神指导下

网友A:
直流母线怎么会是250V的保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厂家技术随口胡说的,不想说!现在是短接了直接用!强迫症发作想学习下怎么计算的!

网友B:
电压多少?直接功率/电压就是电流了.

网友C:
现在已经在用了那就直接测一下电流好了。

网友D:
原谅我对变频器内部电路不熟。不知道直流母线上有没有快熔哦,如果是共直流母线,应该会有快熔,单机变频器我不清楚,我的理解是没有,可能你这快熔是其它控制。不知道说的对否,还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早年的国产机器是有快熔的,做短路保护!

网友E:
300kW的机器,电流是多少呢?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额定电流?或负载的最大电流?乘以其1.2倍,作为直流母线电流即可。母线电压是快熔的工作电压1000V以下即可。比如900V。要看直流母线的最大保护电压是多少。

直流母线快熔,一定要半导体保护电容器,动作时间小于10mA的那种。而且不能考虑太大的裕量,否则,保护不了电子元器件。

网友F:
可以的话直接拍个图看看你的机器型号应该可以查出来的,理论上,快速熔断器不能用普通的熔断器代换,更不能用铜丝直接短接

网友G:
315A 690V快熔4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贵!我直接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