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刚刚在虚拟机里装好了WIN7,要不要更新?

网友A:
装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不要更新.更新会破坏你安装过的软件,特别是xxx.
就是要更新(比如安装软件必须要什么什么条件),也要是你控制的.你可以去ms下载更新包,自己安装.
最讨厌win10的自动更新(一般办法关不掉关不掉),半夜执行,不能关机.每次更完,cad就死翘翘.
一概不接受自动的,就算它说对你好为你好(貌似国内软件都是强迫的),各种诱惑威胁都一边去.

网友C:
不用更新,更新也没啥用

网友D:
不建议换,软件不支持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