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事故主机电脑使用win2000系统,主板已挂,无法开机,硬盘用另一台2000的电脑可以读取,但ghost到正常2000的电脑上硬件不兼容蓝屏,现在只能做外挂硬盘读取原来的项目,如何导出软件和项目?可以导入到win7的新电脑上吗?求支招,新人没积分,大佬照顾一下,谢谢。

网友A:
Win2000的系统?WinCC的版本应该很老了,这个版本不支持Win7。

你可以直接使用WinCC自带的项目复制器进行项目复制,保存路径自己定义。

要将这类项目在Win7上运行,你需要首先移植到WinCC6,移植过程中需要机器上安装Sybase数据库,然后再从WinCC6向新版WinCC进行移植。

网友B:
ghost后安全模式进去把驱动都删除,然后正常进去装一下驱动,试一试吧。

网友C:
上策,你能外挂硬盘,用WINCC自带的的项目复制器,导出项目,然后在新电脑上安装与原来版本一样的WINCC,载入,完美运行。如果WIN7没法装,那就换XP,换2K系统。
中策,直接找到项目路径,复制文件夹,然后用WIN7的不知道什么版本的WINCC载入,如果是高版本的话,还会好像是叫版本移植还是什么的,这就有可能会带来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包括复制文件夹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总之一句话,做好备份,高版本转换过后,低版本无法再此打开了

网友D:
这个如果当初做了程序后就用项目复制器来一份方便多了。现在的话可以进入开发环境的话需要更改计算机名字等。最好是运行环境和以前接近,这样可能问题就会少很多。原来是win2000,还是装2000吧,或者2008这样也尽量接近,慢慢试吧。

网友E:
做之前硬盘备份第一要素,避免有问题无法复原。
一楼版主的方法是可以,就怕转换的时候出问题!
建议换台机器装2000系统复原!

网友F:
2000的系统,wincc版本升级估计不好直接转到目前常用版本,可能要转个几次才能升到win7的版本上来。

楼主:
谢谢大佬,库房垃圾堆里找了个一样的电脑,换了硬盘成功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失败了,谢谢您。

楼主:
已解决,此贴终结!感谢各位大佬提供的意见,对小白来说很实用,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