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我用网线直接连plc 电脑上可以找到 ,但是无法转到在线。图1上面黄色的感叹号 显示下位机组态错误

网友A:
很多原因,你这样表述不可能让人家给你答案。
  遇到这种软件和PLC连接不上的情况,首先判断电脑是否和PLC正常通讯,可以ping一下设备IP,确保通讯正常。
  然后检查硬件组态是否与实际硬件相同,是否下载了硬件。不同项目下载首先要保证硬件相同。相同项目也要检查硬件版本等。
 用博途软件左边项目树下的在线访问,在相关接口的位置搜索一下在线设备后,在线诊断一下,看是否有故障提示。顺便检查设备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等。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多种,自己细心核查

网友B:
视频上maint在闪?

网友C: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硬件的Mac地址和博图的上的一样吗

网友D:
。。。。。。我提供个线索 : 你的博图版本是什么版本 ?PLC是什么固件版本 ?

网友E:
固件版本不对也是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