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威纶通编程软件最新版本EBpro,位状态切换按钮两个状态0和1,比如我把按钮定义为电机正转,复归型,我手动操作,实际电机正转,按钮状态改变实现点动功能,自动运行时按钮的状态要根据自动运行的程序,正转,停止反应在按钮的位状态上,让人只要看屏幕的按钮状态是0还是1就知道电机的运行和停止状态。这个功能是在“读取/写入使用不同地址”里面分别设置吗?具体怎样设置?

网友A:
读取/写入使用不同地址 前面打勾就可以了。比如在PLC里面是Y0控制电机启停的,就选Y0好了

网友B:
楼上是楼主所说正解,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省地方,也可以在按钮的局部做指示灯,通过指示灯来表明电机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