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里的按钮点不动

楼主(2019-04-18):
本人自己做了两个开关下到屏里,点却没反应,读写地址反复设置,要么按钮图案下不进去,搞了几天没进展,想请教下师傅们?

网友A:
读取/写入地址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写入地址不相同?
是的,如果相同的话,下到触摸屏就没按钮图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触屏做按钮是最基本的操作,维纶屏免费视频都讲得非常详细,可以看看某丰培训视频参考一下

网友C:
呵呵;你连上PLC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连上PLC了吗?
您好,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屏做按钮是最基本的操作,维纶屏免费视频都讲得非常详细,可以看看某丰培训视频参考一下
您好,他们的视频看过,但手上只有步科屏,厂里淘汰设备上的。

网友D:
没有通讯上,你操作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通讯上,你操作什么了
您好,我是在没连pLc的情况下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通讯上,你操作什么了
您好,我是在没连pLc的情况下试的。
这是个神回复
就好比电话机不插电话线,还疑惑怎么没反应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通讯上,你操作什么了
您好,我是在没连pLc的情况下试的。
这是个神回复
就好比电话机不插电话线,还疑惑怎么没反应一样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F:
很可能是地址对应不起来,或根本就没通迅上。。